天线防雷防静电?

楼主(2010-03-23):
如上图 左边的电容加电感式高通滤波器 右边的电容加电感是什么
关键是电感怎么防雷 雷也是脉冲波吧 怎么泻 电感有阻碍作用 高手指点

网友(2010-11-13):
计算一下谐振频率,这个是高通电路,没错。而且是多级高通滤波。如果截止频率鉴于静电上升沿频率和载波频率之间,是可以作为防雷用的吧。我认为,主要在于滤波,不在于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