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RBER

楼主(2010-03-23):
生成Gerber时,钻孔文件不是比例不对就是跟其他层的位置对不上,是什么原因,求教高手

网友:
坐标,格式都有关系,比例不对是格式的问题,你导出的格式跟cam导入的格式要一致。
3 w+ n+ Y* x" y* q用CAM350检查的话,allegro输出钻孔跟gerber本来就是不对齐的,要手工对一下再进行检查。Genesis2000则没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导入钻孔表的时候有没有设对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