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布线时报错~

楼主(2010-03-23):
昨天开始画块板,一切正常,可今天一来双击任何一个焊盘想开始布线,都会提示No selected items or they must be processed with pin pair and parts。
2005和2007都试过了,无模也按了个遍,软件也重装了还是不行,而且现在不管是双击焊盘还是空白的地方,都会弹出上面的报错。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谢啦!

网友:
把档案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麻烦啦~请帮忙看看~

网友:
又是一个没画板框的家伙

楼主:
额~结构图还没转换呢~
话说这个跟板边没关系啊~

网友:
拿回去,我稍稍描了一下边框。

网友:
你看下图,在我电脑上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他电脑上有问题,所以还是在于没有板框。

楼主:
额~其实不只是这块板~所有板都这样~
而且直接打开LAYOUT~对着空白地方点都会报错~

网友:
哦……那就是你的PADS有问题了!

楼主:
不知道是那个配置有问题~都重装好几次了~还是不行~
逼不得以新建了一个Windows用户就可以了~

楼主:
额~今天把板打散~又悲剧了~

网友:
导出asc,再导入试试看,尝试不同版本的文件

网友(2010-05-10):
使用pads时候不要打开金山词霸

网友:
使用pads时候不要打开金山词霸,高手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