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为什么每次打开以前的覆铜都看不见,非要重新覆铜,各位大侠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0-03-23):
pads2007为什么每次打开以前的覆铜都看不见,非要重新覆铜,各位大侠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好像是软件为了节省内存而采取的做法。

其实也不用重新覆铜,点 view——nets,然后确定,就可以显示覆铜了。

网友:
这是PADS为数不多的值得拿来撑门面的优势了,慢慢体会一下吧。
前提是你得拿大点的板子来体会……

网友:
谢谢2楼,又了解到一种方法

网友:
这么出名的软件就拿这东西来撑门面,还是“为数不多的”  是不是吃了蒜头了?

网友:
不喜欢吃蒜头,不过这跟PADS的覆铜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用过的软件繁杂,没办法,各自的优缺点体会的也就多了,所以有感而发,如有冒犯还请忍让

网友:
用了这么久的PADS,还真没发现这个方法,谢了!

网友(2010-05-07):
又学了一招。。。。哈哈哈

网友:
这好像是软件为了节省内存而采取的做法。

其实也不用重新覆铜,点 view——nets,然后确定,就可以显示覆 ...
引用 网友A:

这才叫高手。 我试了下,确实实用!

网友(2011-11-09):
可以tools-pour manager-Hatch-Hatch All来显示出来

网友(2012-07-08):
又学了一招哦,厉害

网友:
我也学了一招,

网友:
07的没有这个功能,09的就有这个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