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帮一下忙

楼主(2010-03-23):
pads2007  怎样才转成PDF文件

网友(2010-07-20):
这个我会..我新手在学PADS 大家相互学习下
首先把附件下载,安装虚拟PDF打印机,
打开PCB文件,在FILE 里选CAM,双击左边选框里的SILK TOP,编辑下...[其实这里你直接选RUN就可以出PDF]
在弹出的对话框选LAYERS 进入到编辑,把元件参数勾上...[这样就方便看贴片图]

接下来设置打印.
选PRINT,再点DEVICE SETUP,把刚才装的打丝印机选中..OK

点RUN 就可以出PDF贴片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