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在内存颗粒上加散热片 会不会引起EMC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在很多的论坛上面我都看到了在内存上面自己加散热片 (包括显卡的) 这样安全吗 EMC还可以可以通过吗
( 本人刚刚接触emc方面的请指教)

网友:
散热片金属部分接地...
记得看过一本书
讲的是关于用几条线对付较大或频率较高电路散热器接地....
具体忘了 结果好像是条数多比较好(3条以上就不明显了) 一般情况应该不允许太多 所以一条也够了 还有接地线最好是扁平电缆

网友:
忘了说一句
接地线尽量短粗

楼主:
忘了说一句
接地线尽量短粗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没有问题啊,还能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呢,当然主要是用于散热的。
大部分服务器和工作站的内存都是带散热片的。

楼主:
没有问题啊,还能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呢,当然主要是用于散热的。
大部分服务器和工作站的内存都是带散热片 ...
引用 网友B:

    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