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出光绘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03-23):
请教各位,今天导出钻孔文件 Drill 时, 上面只统计了 通孔 过孔等的数量,大小等。  但是我发到制作PCB厂家时,他们说最好要每个孔的坐标,pads可以标出坐标吗?

网友:
你不会只出了钻孔图,没有出drill文件吧?

楼主:
有一个叫做 Drill.pho的文件不知道是不是? 还有一个 Drill.rep。。。  新手上路、

网友:
应该是把NC DRILL跟Drill drawing 都要出出来给板厂的,你只出了Drill drawing 吧

楼主:
谢谢。 NC DRILL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Drill.pho 只是钻孔符号图,用来检查核对孔径孔位的。NC才是给钻机用的钻孔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