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Mentor2005安装问题!

楼主(2010-03-23):
大家好,我是新人,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笔记本上装的是win7操作系统,想正确安装mentor2005,是否可以啊。
现在每次安装,都会提示Java方面的错误……
求高人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A(2019-05-23):
翻到这么久的帖子,只能答复下,可以装。

网友(2020-04-07):
引用 网友A:
翻到这么久的帖子,只能答复下,可以装。

    咋装,求教

网友:
    有错误不怕,主要是能用就行,因为2005当时是基于xp系统开发的,换句话说win7是否兼容也是不确定的,有点报错还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