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难题请解答!

楼主(2010-03-23):
1、用orcad画原理图与非门封装时,那个圆弧画不出来,要不就是出来一个圆,然后出来一个弧,无法修改半径等参数;
2、还是做原理图封装,比如我做一个二百多个脚位的IC封装,那么多引脚,请问有没有什么快捷方式啊(现在做法是,一个脚一个脚的添加,有按顺序的还好点,不然的话就只能一个一个的修改,还有那个序号,能不能设置成自动增加啊,就修改名称就可以了,不要再去搞序号,排序号老是会搞错);谢谢各位啦!

网友:
1,在管脚属性中的shape选项,选择Dot 不是直接可以加上表示非的圆圈吗?你说的圆莫非不是这个圆?如果画的话,在画的过程中把对齐网格选项去掉就能画任意大小的圆了。(取消对齐网格/对齐网格快捷键---工具栏中在网格上画着一个鼠标的那个快捷键,或者option/preferences/Grid Display下面的pointer snap to grid 前面的对号去掉。
2,在新建part的时候会有这个选项“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 你可以试下这个功能!(不过好像ORCAD,比较高的版本才有的。我装的spb157,里面自带的CIS就有这个选项。

网友:
“place pin array”可以放多个引角吧,我也刚学啊

楼主:
我刚刚试了下陈列,不过一般IC每一个引脚功能都不一样,这样也还要一个一个改啊,有点麻烦,要是有99那样还是好点,且ORCAD又没有什么快捷键,有时候还真有点难呢,很感谢你教给我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的,刚试了下,这样画圆弧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