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在給電容value賦值時,單位u怎麼輸入

楼主(2010-03-23):
本人剛學altium,遇到這樣一個問題“

Altium中在給電容value賦值時,單位u怎麼輸入?

新手在此謝謝各位了

网友:
我是用字母“u”来代的,其它人就不知道了。

网友:
在参数赋值时,可以使用搜狗拼音 输入miu ->选中'μ'即可。但大多工程师都用u来替代μ。

网友(2011-04-08):
就用U就可以了。只是一个标注,你看得懂,别人也能看懂就OK,那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
在如图的那个屏幕键盘区单击MOUSE右键,选西腊字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