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器件封装中的DevType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0-03-24):
大家好,问一个问题。在用allegro做封装的时候,最后都要加上一个DevType的东东,这个东东是做什么的?如果没有添加这个会怎么样?

网友:
device type,可以用来定义封装库对应的IC型号,比如16245什么的,最好是加上,做规范点。

楼主:
这回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
偶觉得还是不加的好,好像Device Type会包含元器件Value值,这样别人拿到你的PCB文件就能知道原理图.

网友:
value值是另外的一个符号,跟dev是分开定义的。
作为公司开发的产品,肯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当然不能随便把文件外泄了。

楼主:
这个Devtype和Capture原理图中的哪个属性是联系起来的?是不是在Capture中也有一个叫Type的东东,那个里面的内容最后会在Devtype中出现呢?

网友:
value值是另外的一个符号,跟dev是分开定义的。
作为公司开发的产品,肯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当然不能随便把 ...
引用 网友A:

    Value值的确是另外一个符号,但好像默认情况下,Device Type也会包含Value值,好像Device Type的值是Value和封装,Tyte等组合而成的,我偶尔看到过,不是很关心就没在意了.但并非只是我们字面的理解的就只是原件类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