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RCAD16.3中,选PADPCB导出的网络为什么不是.ASC的文件

楼主(2010-03-24):
请教一下,orcad16.3中,选PADPCB导出的网络为什么不是.ASC的文件,请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路过看看,希望知道的解答!

网友(2010-07-15):
时入生成网络表窗口后,选other后就是acs格式啦

网友:
再勾选PADSBGA。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导出的网络XXX.NET rename XXX.ASC

网友:
我裝Allegro.16.3也是不能導出.ASC文件

网友:
我已經解決了,重裝就好了

网友(2010-10-13):
学习,16.3导出是NET。重装??
那个能解的请说一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