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负片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最近用16.2做板子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在负片层,如果有孔碰到ANTI ETCH层的线就会出现下面这种不正常的闪避。各位兄弟有了解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2种过孔:一种是隔离,一种是连接

网友:
应该没问题!出gerber,用cam350看看!

楼主:
自己顶下,先感谢1楼2楼的答复。用CAM350看了,和图片一样的状态,图片显示的是3种状态,1是斜十字连接,2是ANTI PAD。3是在ANTI PAD的基础上又避让出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