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铺铜问题

楼主(2010-03-25):
用的pads9.0,同一块电路板上的GND,在两个不同的区域,想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铺铜:一块区域想把元件GND网络的焊盘Flood Over;另一块区域想把元件GND网络的焊盘Diagonal。请问该如何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解决不了。

网友:
在你想Flood Ove的区域画块Copper盖上去,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开始也想到这个方法了。不过如果元件很多,这个办法就悲剧了。

网友:
回复  eie

     我开始也想到这个方法了。不过如果元件很多,这个办法就悲剧了。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悲剧”是什么意思?
工作量大?
flood over不了?
……

网友:
看下图,是一网络的两块铜,覆两次就有两种不同的焊盘连接方式

方法就是先覆一块铜,然后修改焊盘连接方式再覆另一块,我是用PADS2005 SP3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先覆一块铜 设计好Flood Over, 点上外形,点右键,找到FLOOD这个命令,开始灌

另一个地方也是先覆一块铜设计好Diagonal  点上外形,点右键,找到FLOOD这个命令,开始灌

群里还有高手另一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