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3-25):
在使用orcad设计原理图是不小心把Session Log这个状态窗口关掉了,不知道如何再把这个窗口打开,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请教该如何使Session Log再出现?

网友:
Windows的下拉菜单里。

楼主:
能具体说下是那个命令选项啊?

网友:
与FILE同一水平位置的菜单windows里,点一下直接就看到了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