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已打开的PCB能否可以再选择启动文件“start-up file”

楼主(2010-03-25):
问题如题:pads 已打开的PCB能否可以再选择启动文件“start-up file”?比如:一个刚导入了网络的PCB文件,还能打开已设定的启动文件吗?这样就不用再设定一些东西了。

网友(2011-02-23):
同样的问题

网友A(2011-07-20):
可以先导出.asc文件,然后再启动文件“start-up file”,再导入.asc文件!

网友(2014-04-21):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导出.asc文件,然后再启动文件“start-up file”,再导入.asc文件!

这个方法我试了一下,不行,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找了一下, 發現這個, 試試看
File--> Save as Start-up File
File--> Set Start-up File

网友:
不過還是要先打開 Start-up file 再導入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