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菜单是如何加载进去的?

楼主(2010-03-25):
allegro中菜单是如何加载进去的?和系统变量路径下pcbenv下的env文件有没有关系,或者跟其它的文件有没有关系?如果C:\cadence\SPB_16.2\share\pcb\text\cuimenus\ 和C:\Cadence\SPB_16.2\share\local\pcb\ menus中都有allegro.men文件,两个不同,是先加载哪个里面的,我试着分别改了cuimenus和menus里面菜单的定义,但出来的菜单还是系统自带的菜单,我的HOME的路径是C:\Cadence,谢谢!

网友:
搜索的优先级从上到下

楼主:
我这两个路径设置的对着,现在机子上装了两个版本15.5和16.2,HOME的路径分别是C:\Cadence和HOMEC:\Cadence,  发现如果HOME指向C:\Cadence,在修改C:\Cadence16.2\SPB_16.2\share\pcb\text\cuimenus\下的allegro.men文件文件,可以修改菜单,如果修改C:\Cadence16.2\SPB_16.2\share\local\pcb\ menus中的allegro.men文件,PCB中的菜单还是原来的,根本没变化。
如果HOME的路径指向C:\Cadence16.2,则无论修改C:\Cadence16.2\SPB_16.2\share\pcb\text\cuimenus\或者C:\Cadence16.2\SPB_16.2\share\local\pcb\ menus中的allegro.men文件,PCB中的菜单都无法修改,搞不清它们和HOME路径的设置到底是什么关系,具体说是跟HOME路径下的哪个文件有关系,请教,谢谢!

网友(2011-09-27):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