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四层板子的中间层删除掉?

楼主(2010-03-25):
各位大侠,公司原来的一个四层板子为了节约成本,现在要把四层板改成两层板,中间层么有走几根线,
TOP和BOTTOM层又很多走线!
有没有好的办法,直接把中间层删除掉,又能保留TOP层和BOTTOM层的走线呢?

谢谢了!!

网友:
在setup------subclass----选泽each层 把内层删掉

楼主:
各位大侠,你们上面的两个方法我都试过了,但是会报错!!
报错:database erro detected while trying to delete layer!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的中间层已经部了线,这些部线,以及过孔我都已经删除了!还是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
原来的中间层是电源和地层吗?是不是负片?检查一下anti etch。。。

网友:
中间层什么东西都不能有就可以删了
实在不行就不管它了,出光绘时不选就是了
不过这样会有风险

网友:
有走线等时是不能删除的,要想删除就只能删除所有走线,包括要删除的那一层的铜,文字等。楼上的办法是可行的。所有的孔先要改为通孔,这样可以防漏盲/埋孔,要删除的层上的走线改到其它层,出光绘文件时那二层就不出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有通孔也是不行的,我尝试把所有的通孔也都删除掉,这样可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