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skill程序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5):
align.ilinit文件如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E:/cadence/skill")))

load("all2expcells.il")

将其放在了C:\Cadence16.2\pcbenv下,skill菜单加入正确,但是点击skill菜单下的all2expcells后命令行提示:E-Command  not found:all2expcells
请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调用命令不对,在添加菜单的时候 后面会跟一个调用命令

楼主:
我在菜单中是这样调用的,有什么不对吗,谢谢!
POPUP "&Skill"
    BEGIN
MENUITEM "&all2expcells",               "all2expcells"
END

网友: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E:/CADENCE/skill")));这句是设定skill path的位置,所以all2expcells.il要放在这个目录下

楼主:
没错,是放在这个目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