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诊断win7下安装cadence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3-25):
我的thinkpadt60-2g内存-win7始终说不支持,有没有办法?此版本已在xp下正常安装pj使用。

网友:
很怪异,我前段时间弄过,好像没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啊,我的也是win7 allegro16.3正常使用中,就是要改下path下的变量,否则orcad打开报错

网友:
要先安裝license manager再run install product,我一开始没有安装license manager也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
没有问题啊,我的也是win7 allegro16.3正常使用中,就是要改下path下的变量,否则orcad打开报错
引用 网友A:

    能仔细说一下吗?需要改哪些环境变量,是不是16.2的版本也能在win7下面用呢

网友:
我也想升级我的Windows呢,但是一直怕现在用的软件不能用,所以一直没有升级

网友:
要先安裝license manager再run install product,我一开始没有安装license manager也出现这样的提示
引用 网友B:

    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install 32位 os應該不會有問題

楼主:
安装完license manager后也不行,呵呵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
16.2不能在WIN7下安装,我试过,不知大家能否成功安装

楼主:
win7下完美安装16.3成功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怎么安装的,介绍一下经验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是win7安装后将xp下的破解后的 16.3文件夹复制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