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处女板经过修改,请大家改正

楼主(2010-03-25):
上次犯了天大的错误,经过修改,准备明天拿去制版,请大侠们帮忙看看,感激不禁!!!

楼主:
呵呵,一激动忘了放附件了

覆铜是10mil,而安全间距设置是20mil,有没有问题?

楼主:
没人帮看一下吗

网友:
用是能用

网友:
画的不错,挺规矩的,呵呵

网友(2010-05-20):
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外行……
呵呵!

网友:
8楼,请勿打击新人,呵呵
个人建议
如果你铺地了,就不要用走GND的trace
走线应该用45度走线,任意角度制版不方便,任意角只有在过G的高速线才用
铺GND以后最好选用draft显示polygon,这样会看见比较清楚
看不出你的信号走向,零件摆的杂乱无章
晶振2个电容应该更靠近MCU才对
电源最好用polygon了
4个螺丝孔全部做错了,top layer做的和mutilayer一样大小,没有接到地
零件只需要location/reference designator,不需要comment
为什么都用插件零件呢,而且还不做thermal,到时候很难焊
最重要的是,板子做完应该给你的师傅或老板看下
放心吧,有些问题板厂会反馈给你的
画每一根线都要知道为什么

网友:
那么一点板,你作双面的,你想整死老板呀。成本呀

网友:
人家  第  一次 就  这样 被   你们 糟蹋 了啊
想想 自己 大学  第  一次 画的 版  吧
你第  一次 板子  什么  都不用想 能 跑 通  就 行  了  成功
别   听  他们 这些 禽兽  的

网友:
过孔太多了那样加工成本会增加的

网友:
单片机31脚都没连接电源   你调试过了才怪

网友(2010-07-11):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们这些门徒有救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详细认真啊

网友:
挺 你,我也刚学,呵呵

网友:
个人建议
如果你铺地了,就不要用走GND的trace(这个倒是没有什么
走线应该用45度走线,任意角度制版不方便,任意角只有在过G的高速线才用(恩,我也奇怪为什么你的top和bot走线风格不一样啊?线能短就短别绕圈
铺GND以后最好选用draft显示polygon,这样会看见比较清楚
看不出你的信号走向,零件摆的杂乱无章(你的元件不多完全可以就近摆放的,这样还可以缩减你的板子面积减少成本)晶振2个电容应该更靠近MCU才对
电源最好用polygon了
4个螺丝孔全部做错了,top layer做的和mutilayer一样大小,没有接到地(这个没有什么的了,看自己的设计了)零件只需要location/reference designator,不需要comment
EDA365为什么都用插件零件呢,而且还不做thermal,到时候很难焊(protel是自己生成的,不是allegro)最重要的是,板子做完应该给你的师傅或老板看下(这点我很赞同)放心吧,有些问题板厂会反馈给你的EDA365
画每一根线都要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1-04-14):
再多画一块板就好了。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