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已经画好了PCB图怎么修改原件的命名

楼主(2010-03-26):
以前是用protel的,都是原理图画好就开始画PCB,画好PCB后再把PCB中所有的元件改成和原理图同样的命名,然后再loadnet,可是现在allegro怎样在PCB中修改原件的命名使其和原理图中的一样。

楼主:
大哥呀,能说的明白点么,我刚用Allegro,不懂呀

网友:
画好PCB后再把PCB中所有的元件改成和原理图同样的命名

上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理解好~!
把器件的封装改成和你原理图一样的名字吗?(不推荐这么做,最好还是按allegro的命名规范来做)

allegro与protel有较大的区别,不过你可以把器件的封装打开,然后另存为,起你想要的名字,重新生成psm文件。。。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耐心解答,我现在画好了PCB,器件的封装也是自己一步步做的,可是芯片统统是U*,电阻都是R*,edit->text也不管用,请问怎么改元件的名字

网友:
你是不是在问索引编号的问题啊?截个小图上来,好方便交流。

U*和R*等,在出网表前,重新编一下号,这样你在allegro中看到的就是U1,U2,R1,R2等等了。。。
是这个意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