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异性pad怎么做?

楼主(2010-03-26):
请问下,这样的花盘、异性pad怎么做呢?

网友:
    这不是做的焊盘,而是连接内层的一种标示。

楼主:
    clm19861019 ,谢谢你的回答,
能告诉我如何操作,才可以显示这样的标示吗?或有这个标示的话,我要怎么操作才可以不让其显示?

网友:
    setup/preferences/thermals里的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呵呵,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