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将Mentor Board Station做的PCB文件转换成Allegro的格式

楼主(2010-03-26):
如题。公司都是用BARE来做PCB设计,Board Station软件太大了,我不想用,我想转换成allegro的格式,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
可尝试以下的办法,但还是要装Board station
1,在Board station里,save as ASCII Geometry
2,在Allegro SI 630里导入这些文件

楼主:
这个方法好像靠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