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entor Design Architecture做的原理图可以转换成Orcad格式吗?

楼主(2010-03-26):
如题:请问用mentor Design Architecture做的原理图可以转换成orcad格式吗?谢谢!

网友:
Mentor Design Architecture没有用过Mentor DxDesigner用过!

楼主:
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
da可以转dx,但不知道能否转orcad

楼主:
da可以转dx,但不知道能否转orcad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网友:
ee的安装文件里面就有转换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