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2 生成netlist 问题

楼主(2010-03-26):
我的orcad 不能生成netlist,DRC已经检查通过,元件也已经做了封装的,点击生成netlist出现下面的对话框,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和我以前一样!你要把日志放上来才知道什么原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连日志都没有生产,所以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以前是什么造车的呢?

网友:
please refer to session log or netlist.log for details.

网友(2011-06-27):
我也今天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前辈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这是没有封装问题,封装了还要在库中有那个封装

网友:
但就是不报是哪个元件的库有文件,要是原理图有几页,就伤脑筋哦

网友(2012-07-20):
我现在有7页原理图,也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做了,这样的提示实在没有目标可寻啊.

网友:
drc怎么说?你先确保封装名和元件名都准确无误,然后查看psm和pad路径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
前两天我还发了这样的帖子,最后是封装的问题

网友(2012-12-07):
我的也出现这个错误。求各路高手指点。
下面是日志提示:
Netlist Directory:
d:\md97s_v0_1128a\allegro
Configuration File:
C:\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C:\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d:\md97s_v0_1128a\mt8020_v0_1_121101.dsn" -n "d:\md97s_v0_1128a\allegro" -c "C:\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tl-t780(v0)-110721\.
#3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4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5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a101-a10_(v0)110905\.
#6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8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9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10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1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1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tl-t780(v0)-110721\.
#13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14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15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16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tl-p76ti(v
3)ddr3x8itx4pcs-111118\.
#1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18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19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20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tl-t780(a0)-110510\.
#2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2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23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24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25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26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2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28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29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30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3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3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33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34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35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36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3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38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0)\.
#39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40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tl-t780(v0)-110721\.
#4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hz5002-5d(a1)0530\.
#4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tl-t780(a1)-110715\.
#43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C:\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d:\md97s_v0_1128a\mt8020_v0_1_121101.dsn" -n "d:\md97s_v0_1128a\allegro" -c "C:\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 D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