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kill命令行下查询axl函数用法的命令

楼主(2010-03-26):
skill命令行下有个查询axl函数详细用法的命令,好像带_(下划线)help之类,谁知道请告知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
下面这个可以查询参数
arglist('axlUIConfirm)

楼主:
谢谢Deargds,不是这个arglist,还有一个类似的命令,得出的查询结果很具体,解释得就像看了某某函数的.txt文件差不多。

网友(2010-09-29):
help( [S_name] ) => t/nil

Retrieves and prints the cdsFinder documentation strings for the
given function name (a symbol). If the given name is a string, it is
interpreted as a regular expression, and the entire cdsFinder database
is searched for functions whose name or documentation string contains
or matches the given string. This process may take some time.
Help is an nlambda function.

Skill > help fprintf

fprintf(
p_port
t_formatString
[ g_arg1 ... ]
)
=> t

网友:
Writes formatted output to a port.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