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2元件放置后无法移动

楼主(2010-03-26):
奇怪的是第一页的元件可以移动,第二页就不行了,并且是所有元件不可移动,移动的时候出现黄色叹号。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咋弄的?我就想要这种情况呢!
能不能详细说说?

网友:
是不是已经锁定啦!!

网友:
此乃新版本之新特性, 防止元件乱接到不该接的线上. 使用剪切然后贴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第一页的可以移动第二页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自己变成这样的,并且是一个工程里两个页不一样,一个可以移动一个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所说的锁定在什么地方选?

网友:
    没有高手来解决这问题么?我今天用ORCAD16.3 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另外请教一下,ORCAD16.3能像PADS一样导出低版本的库文件或者原理图么?

网友(2011-08-10):
    新人报道啊,多多支持!

网友:
    原理图导低版本另存的时候,选择低低版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过原理图里元件不能移动的情况,就算移开了它自己也会跑回去。听说是锁定功能在作用。单个的我是用剪切粘贴搞的,多的话然后我用另一个模块Capture(不带CIS的)打开后又可以移动了。估计是设置里的某一项选择把元件锁定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人的说法你之前的设计有错误,需要关掉Drag那个选项

网友(2012-11-05):
    就是出现了一些连线或神马的错误,就会锁定,检查就会标示错误,把错误改了就可以,这个功能很不好玩
    并且一页的错误不会影响另一页,是这样。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3-01-05):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报了如下错误: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
后面还跟着个坐标。我按着坐标,找到了我的错误,改了以后就好了。是cadance的新功能,碰到错误就抓着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