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arm与四dsp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0-03-27):
ARM主要是用来实现系统控制和网络传输,要如何来实现arm与多DSP之间的通信问题?arm和一片dsp之间的通信可以通过hpi,多个的话能不能实现,硬件上要如何设计?谢谢了

网友:
多个dps也是可以用hpi接口实现的,不是有片选吗。
如果仅是数据的传输用外设总线也可以如PCI总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是不是dsp也都能通过hpi来从arm那里启动,这样就不用每片dsp都配一块flash?

网友:
可以的,通常dsp都支持hpi启动的(阅读dsp启动模式部分),这样的话arm主机要有搬运启动代码到dsp的那部分程序,要自己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片选是dsp的片选?还是hpi有片选?能不能具体画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
dsp的hpi接口中的HCS信号就是片选信号,是使能HPI的。操作某一片dsp时,将hcs信号使能,其他dsp的hcs信号关闭使能,dsp的数据地址线并接在一起,区分HCS信号就可以了,很简单。接线也简单。仔细阅读hpi接口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