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ayout 和Expedition可以同时安装吗?

楼主(2010-03-27):
请教pads Layout 和Expedition可以同时安装吗?

网友:
可以的,而且可以同时使用,把expedition和pads装在不同的目录下,不要让两个程序互相覆盖,装完了用configure tool把expedition设置为当前默认使用的工具,这样两个都可以用了!使用一个license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