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il线宽和5mil线距可以叠出100ohm差分阻抗吗?

楼主(2010-03-27):
今天去面试,面试官说叠不出来,可是我回来后用polar可以做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有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把叠层等参数发上来
面试官不是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行否?
请教
xiex ie

网友:
    可以的,我刚发了一款板子就这样叠的

网友:
    能找到这样的板厂叠层吗?你的单线阻抗呢?

网友:
    应该做不出来!我算了下可以!应该是工艺达不到

网友:
    我有块这样的板子正要做,请教有板厂可以做到吗

网友:
    不希望改变线宽线距,但可以调整板厚。能做到吗?

网友:
    调整板厚要注意参考层的厚度.设备好的公司应该能做出来吧,,我上次就这样做的小厂做不出来,硬要调整线宽.不过你在发板前可以问问板厂.

网友:
    看你的层叠计算方法,应该是表层微带线,有几个问题你看一下
1:表层铜厚太薄,一般表层都是0.5oz基铜加电镀(要过孔必须电镀),这样完成厚度大约在1.5oz左右,就是1.8mil。而你的厚度只有0.78。
    2:线路加工时候会有侧蚀现象,所以W一般要比W1小0.5~1mil,也就是5mil
3:由于组阻焊层的影响,表层走线计算差分阻抗要减小10个欧姆左右。
4:阶电常数不要取的过大,要看办厂的用料,否则工厂计算就没有余量了。最好取4.2~4.3左右(5mil厚度)
这样计算下来阻抗可能就要小很多了,所以差分线的线距还是不要做的太小,否则工厂加工会有困难。

网友:
    转!

1.6MM厚的板的话,差分线外层线宽5MIL,线距7MIL,内层线宽5MIL,线距10MIL可以达到100欧姆的差分阻抗。

    单端走线外层7MIL,内层6MIL可以达到50欧姆的阻抗。

叠层如下:

    TOP ----------------------------SIGNAL  1.9mil

               2116   4.5mil

LAYER2-------------------------- GND   1.2mil

                     core  8mil

    LAYER3-------------------------SIGNAL(主)  1.2mil

                   2116*2  7.8mil

LAYER4--------------------------- GND  1.2mil

                    core  14mil

    LAYER5--------------------------POWER  1.2mil

                 2116*2  7.8mil

    LAYER6-------------------------SIGNAL(主)  1.2mil

            core  8mil

    LAYER7--------------------------GND  1.2mil

                     2116   4.5mil

    BOTTOM--------------------------SIGNAL 1.9mil

网友:
    7630 (PP) 8.0 mil 2116 (PP) 4.1 mil

网友:
    1018?是1080吧?
他们都是半固化片(PREPREG)的一种, 不同的型号厚度、树脂含量等都不同,1080大约是2.6~2.8MIL, 2116大约是4.5MIL左右。

网友:
1. 4层板,PCB排版结构
L1(TOPLAYER) 1.9mil
1080+2116 7.3mil
L2(GND) 1.2mil
Core 28mil
L3(VCC) 1.2mil
1080+2116 7.3mil
L4(BOTTOMLAYER) 1.9mil
说明:L1、L4为信号层,L2、L3为电源层;
总厚度:48.8*0.0254=1.2mm
单端线12mil,阻抗值50欧姆;差分线宽8mil,9mil间距,阻抗值100欧姆;
----------------------------------------------------------------------------------------------------------------------
. L1(TOPLAYER) 1.9mil
2116 4.5mil
L2(GND) 1.2mil
Core 44.5 mil
L3(VCC) 1.2mil
2116 4.5mil
L4(BOTTOMLAYER) 1.9mil
总厚度:60*0.0254=1.5mm
顶层、底层单端线7mil,阻抗值50欧姆;
差分线宽5mil,8mil间距,阻抗值100欧姆;
--------------------------------------------------------------------------------------------------------------------
1. L1(TOPLAYER) 1.9mil
1080+2116 7.3mil
L2(GND) 1.2mil
Core 44.5mil
L3(VCC) 1.2mil
1080+2116 7.3mil
L4(BOTTOMLAYER) 1.9mil
总厚度:65*0.0254=1.6mm
顶层、底层单端线12mil,阻抗值50欧姆;差分线宽8mil,9mil间距,阻抗值100欧姆;

网友:
Standard PCB Layer Stack Up – 4 to 12 Layer
Pre‐Preg Thickness ‐ 1080 = 3.04 mil ‐ 2116 = 4.67 mil ‐ 7628 = 7.68 mil
4 LAYER
Top Layer ‐ 18um Copper Foil (plated to 35um+)
Pre‐Preg ‐ 1 x 1080 + 1 x 7628
Layer 2 & 3 ‐ 1.0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1080 + 1 x 7628
Bottom Layer ‐ 18um Copper Foil (plated to 35um+)
1.6mm +/‐ 10%
6 LAYER
Top Layer ‐ 18um Copper Foil (plated to 35um+)
Pre‐Preg ‐ 1 x 1080 + 1 x 7628
Layer 2 & 3 ‐ 0.36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7628
Layer 4 & 5 ‐ 0.36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1080 + 1 x 7628
Bottom Layer ‐ 18um Copper Foil (plated to 35um+)
1.6mm +/‐ 10%
AYER
Top Layer ‐ 18um Copper Foil (plated to 35um+)
Pre‐Preg ‐ 2 x 2116
Layer 2 & 3 ‐ 0.15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2 x 2116
Layer 4 & 5 ‐ 0.15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2 x 2116
Layer 6 & 7 ‐ 0.15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2 x 2116
Bottom Layer ‐ 18um Copper Foil (plated to 35um+)
1.6mm +/‐ 10%
10 LAYER
Top Layer ‐ 18um Copper Foil (plated to 35um+)
Pre‐Preg ‐ 1 x 2116
Layer 2 & 3 ‐ 0.18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2116
Layer 4 & 5 ‐ 0.21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2116
Layer 6 & 7 ‐ 0.21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2116
Layer 8 & 9 ‐ 0.18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2116
Bottom Layer ‐ 18um Copper Foil (plated to 35um+)
1.6mm +/‐ 10%
12 LAYER
Top Layer ‐ 18um Copper Foil (plated to 35um+)
Pre‐Preg ‐ 1 x 2116
Layer 2 & 3 ‐ 0.13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2116
Layer 4 & 5 ‐ 0.13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2116
Layer 6 & 7 ‐ 0.13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2116
Layer 8 & 9 ‐ 0.13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2116
Layer 10 & 11 ‐ 0.13mm Fr‐4 Core with 35um/35um Copper
Pre‐Preg ‐ 1 x 2116
Bottom Layer ‐ 18um Copper Foil (plated to 35um+)
1.6mm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