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L和SQ的仿真比较问题

楼主(2010-03-28):
大家好,问大侠们个问题啊,仿真的时候碰过HL和SQ仿真结果不一致的结果吗?具体现象为:仿真DQ信号时,在SQ里面没有
回沟,但在HL里存在回沟,那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

网友:
两个仿真之间的比较无可比性
拿仿真和测试结果比较才具有参考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也考虑过,但暂时没测试条件只能先比较下两个软件的结果,要是你有仿真和测试结果的话,还望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