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下:allegro支持win7吗?

楼主(2010-03-29):
allegro16.2/16.3支持win7吗?

网友:
allegro 16.3最新hotfix-005開始正式支持
win7SPB 16.3 (no earlier versions) now officially supports Windows 7.

In order to install and use this Cadence release on Windows 7, you must be logged on with ADMINISTRATIVE privileges. Additionally, User Account Controls (UAC) must be TURNED OFF.

You can find additional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 in the Cadence SPB/OrCAD 16.3 Release Installation Guide for Windows, Version 16.3 (pcbInstall.pdf) in the Documents folder of the Disk 1 folder of the Cadence Product DVD or image.

Please remember to go to your graphics card vendor's website to download latest graphic driver.

网友:
16.3支持,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操作系统的,可以支持

网友:
allegro16.2/16.3支持不支持win7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win7支持allegro16.2/16.3。

网友:
Win7中要关闭UAC才能用PSPICE。

网友:
    啊,真的啊?!
好像没说支持呢。
还有,没有hotfix5的话,支持不?
如果不支持,怎么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