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中差分对不同层中的规则设置。

楼主(2010-03-29):
allegro16.2中差分对不同层中的规则设置,比如线宽是如何设置的,在spacing中找不到primary width设置,好像和单端线的线宽是一起设置的,如果不想和但短线的线宽一样,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
你可以在物理规则里设置不同层差分规则的,里面有相关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