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走線Grid 的設定

楼主(2010-03-29):
請問一個走線grid設定的問題,就是Bottom side 走線線寬線距要 8/8 ,top side 線寬線距是 5/5
請問pads可否自動設定翻面時,grid可以自動改變嗎??

楼主:
    請問有變通的方法嗎?

网友:
    先马克,我一定会回来的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设计层的走线宽度,呵呵。

怎么给金币呀,这个答案狠好。

网友:
    lz的意思是选定顶层或底层改变grid的值吧,不是改线宽间距

网友:
    走線線寬線距?? i不是安全间距吗?

网友:
    太好了,找很久了

网友:
    如果真的像楼主说的,TOP面的GRID 为5  BOTTOM为8GRID ,这个有点困难,但从我说的方法做,把TOP安全间距设计5MIL ,BOTTOM 安全设计为8MIL之后,GRID为0 打开DRP, 直接走线就好了,可以解决

    问题是,楼主为什么这样做???

楼主:
    是要改變top層和bottom層的走線grid ,假設top走線為5 線寬為5 所以走線grid 可以設定為5 或10
    但是如果bottom層的走線為8 線距為 8 那如果grid 設為5 或10 那線距就無法為8, 所以換層時就必須同時換
    grid設定..allegro可以這樣做但是pads pcb 確只能做到換層可以換線寬卻無法連走線grid一起變換..

楼主:
    如果真的像楼主说的,TOP面的GRID 为5  BOTTOM为8GRID ,这个有点困难,但从我说的方法做,把TOP安全间距设 ...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可行,可是grid設為0走線 線少的話沒問題,如果線多的話就浪費很多時間,還不如到router是用推線快一點,謝謝你的意見.

网友:
    无视一切阻力,继续围观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还是不懂,如果只设所有电源的走线为20MIL,怎么设置?请高手剔教

网友(2010-05-26):
    可惜不是allegro啊。。。

网友(2010-07-29):
只有慢慢设置了

网友:
学习了,有收获

网友(2010-09-02):
不好意思,我还是不懂,如果只设所有电源的走线为20MIL,怎么设置?请高手剔教
引用 网友B:

    在Rule——NET里面弹出的网络规则菜单框中,选择你需要改的电源和地网络,再点击Clearance在弹出的窗口里面把Recommended 改为20mil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条件规则里设置啊,选择电源网络设计线宽就行啦

网友(2010-10-11):
    好好学习,每天进步一点

网友:
    不明白LZ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捕格点吗?

网友:
    学习下,晚点参加讨论

网友(2010-12-02):
    其实,先不必搞那么麻烦,直接selected nets   在属性修改线宽也是一样的。。  很多都可以自己修改,不必太在意软件工具的设定!

网友:
    换层改线宽一般是不合规范的!!!!!!

网友(2011-03-16):
    知道了一些东西,谢谢

网友:
    似是而非

网友:
设定条件规则.

网友:
楼主的要求很奇怪.

除非你是走差分对,才会有不同层面有不同线宽和间距的要求

你TOP层已经是用了5mil间距,制作难度就是5mil,你没必要再用8mil去折腾自己.

要不然你TOP也用8mil的间距.

那就存在两个层的线宽不一样,TOP是5,bottom是8.那直接设一下条件规则就行了.

网友(2011-05-11):
allegro上面有什么新的功能吗?

网友(2012-09-11):
都是被allegro给坑爹的孩子,用上pads就是不习惯啊
其实软件是让我们用来画图的,什么要求要什么效果gerber里面显示是你要的效果就好了。
回想下以前的老前辈们是怎么样画板的,工具是什么...黑白相机,白纸,铅笔,尺子

网友:
    关于这个GRID怎么设置让自己走线达到理想的间距我现在还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
    学习中,有收获

网友:
    我还会回来的

网友(2013-09-05):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设计层的走线宽度,呵呵。

谢谢楼上的,这个问题终于找到答案了,之前一直都是自己手动更改,现在方便多了。
    学习受教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