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在画pcb时怎么隐藏字符串

楼主(2010-03-29):
我画PCB板时想先把字符串(标注)先隐藏,等画好板后在显示出来,怎么实现,请教高手

楼主:
先顶一下自己

网友:
很简单,AD有一个功能,就是,过滤选择。
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你慢慢体会吧。
1、右击字符串:

2、过滤器选择界面:

3、效果:

要把隐藏的字符串显现出来,我的办法稍微有点笨,就是:
1、先双击其中一个元件,让他的字符串显示出来
2、使用“查找相似对象”功能,同上面一样。

网友:
如果,你希望整个顶层丝印层或底层丝印层不显示,那就更简单了,
按“L”,在出现的对话框里,将顶层丝印层或底层丝印层后对应的勾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3楼的做法,你的方法连元件的边框都没了。

网友:
同意3楼的做法

网友(2010-05-20):
在TP  里面把 STRING 关掉 这样 你器件的实体框还保留了 避免器件太近

网友(2010-11-15):
谢谢大家,受教了

网友(2011-08-25):
为什么我用3L的做法不行?用下面的方法却行。
1、如图1所示,选中元件体右键查找相似对象。

2、谈出图2,确定。

3、谈出图3,选中show name与否就可以关闭打开元件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