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Allegro的Swap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大家好,allegro中有为了线不交叉的Swap功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用这个Swap功能,我所做的器件Symbol是不是要做特别的设置?如7404,我是不是要设置其中的Parts是可以交换的。还有cpld,我是不是要设置IOs是可以Swap的?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不用设置。一个SYMBOL的PIN可以互换

网友:
单纯的线 SWAP 需要两个小程序哦

网友:
论坛里有资料,楼主找找。

网友:
可以修改 DEVICE 文件,如排阻:

(DEVICE FILE: RN0804)

PACKAGE RN0804
CLASS IC
PINCOUNT 8

PINORDER RN0804 A B
FUNCTION F1 RN0804 1 8
FUNCTION F2 RN0804 2 7
FUNCTION F3 RN0804 3 6
FUNCTION F4 RN0804 4 5

PACKAGEPROP PART_NAME RN0804_51
PACKAGEPROP VALUE 51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怎么替换修改后的DEVICE文件啊?我可以导出排组的DEVICE文件,修改后,不知道再导入了,请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重新导次网表就行了

楼主:
重新导次网表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您真牛!用的方法是我见过最牛的!

网友(2011-08-02):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device文件在什么位置?具体如何修改能讲解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