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过孔的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1、BGA下的过孔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到焊盘下边?资源区有个omap3530就是这样做的
2、BGA下的过孔是不是需要特别制作,因为BGA下边一般要做塞孔处理,不能留
3、中间层的shape遇到了同网络的过孔不需要用flash连接,而是完全连接的??这么做正确吗?

楼主:
顶,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很多图上,大家都是只开了焊盘显示
没有开丝印层显示呢?这样不是看不到器件的整体大小了么?会不会不方便啊

网友:
1、BGA下的过孔可以打到焊盘上,属盘中孔工艺。要树脂塞孔,且要两次电镀,成本会上升,一般用于密间距BGA。
2、BGA下的过孔如不打到焊盘上,对于0.8mm BGA就要绿油塞孔,1mm及以上视情况决定。做孔封装时不加阻焊即可,也可以不用特殊处理,但是要给板厂说明做板里BGA下的孔塞孔。
3、过孔一般都是全连接。对于插件引脚,如果与多层大面积铜相连,可能会造成波峰焊冷焊,且不利返修

网友:
学习了,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