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新问题

楼主(2010-03-29):
各位大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我的allegro在选元件或画线时无法即时显示,都要刷新下才能出来是怎么回事啊?

跪谢了啊!!!!!

楼主:
大家看到帮我顶一下啊 我真的需要帮助!!

网友:
是不是在執行畫線命令 時options中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中相應的層面沒有激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应该是激活了的,如果没有激活的话是不能画线的吧,我的就是在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显示,等全部命令输完再刷新下所画的线就出来了,是不是电脑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