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llegro SPB 16.2一用Fanout by Pick就出现错误,请问是为什么?

楼主(2010-03-30):
我的allegro SPB 16.2一用Fanout by Pick就出现错误,错误如下所示。我已经用了两种不同的破解方法,问题依旧。请问是为什么?

#
# ===============================================================================
#                               Allegro PCB Router
# Copyright 1990-2006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Software licensed for sale by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Current time = Mon Mar 29 23:35:30 2010
#
# Allegro PCB Router v16-2-57 made 2008/10/14 at 13:29:47
# Running on: nsn-859ba044bd1, OS Version: WindowsNT 5.1.2600, Architecture: Intel Pentium II, III, or 4
icensing: The program will not obey any unlicensed rules
# <<ERROR:>> Unrecognized argument: D:/cadence_work/sample/PCB工程文件/unrouted/DSPsystem.dsn
o graphics will be displayed.
# Design Name Ziliang_DSPsystem636_2\design
# Batch File Name: pasde.do
tartup: File Not Found : Ziliang_DSPsystem636_2\design

楼主:
我从别的地方找到解决方法了!高兴ing!

网友:
说明一下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目录中的中文,Cadence不认,改成中文无空格的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