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关于安规电容的接法

楼主(2010-03-30):
我看资料上写,安规电容分X电容和Y电容
我看别人的接法,说的是接在X接火、零;Y接火、地 ,或零、地
我现在有3个疑问:
1、X和Y电容是接在变压器的初级那边,还是接在次级那边?
2、我看有人说,安规电容一端接在变压器初级,另一端接变压器次级
3、Y电容接的这个地,是接到哪里的??

所以现在我搞不清 这个 X和Y电容到底该怎么接了,还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若能发个具体接法的图(图中最好有变压器),那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
1、X和Y电容是接在变压器的初级那边,还是接在次级那边?
Qiang: 这个X/Y是接到初级那边,X电容多几个在可以在次级处做选焊,根据你传导测试结果来判断。
2、我看有人说,安规电容一端接在变压器初级,另一端接变压器次级
Qiang: 变压器主要是同来进行初,次边进行隔离的,跨接电容后,隔离度降低,不推荐。
3、Y电容接的这个地,是接到哪里的??
FG通常是初级的地。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

网友:
这里我再澄清一下,关于跨接在变压器两端的电容的问题,理论上变压器的次级的地,和处级的地是完全隔离的,这样内部的地是在一个浮地的状态。【通常次级的地和FG(机壳地)有一些交流回路。】

由于次级的地是完全隔离的,那么相对于外部的大地,是有一定电势的,也就是存在共模中,GND对大地的回流,通常是通过共模chock在电源线上处理的,防止传导辐射。

在此处加电容的目的就是给次级的地,到电源线上的共模chock提供一个交流回路,防止回流路径的不确定性,带来EMI辐射。

这个电容不一定接,仅仅是在传导或发射辐射超标的一种办法,而且电容值也不确定,耐压值要注意,跨接在变压器2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