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后网络属性问题

楼主(2010-03-30):
如图,覆铜的是地网络,也给予地的属性,但图中的十字叉依然存在,望求帮助,谢谢

网友:
跟其他的GND有連接嗎

楼主:
是个双层板,上图对称的位置有同样的覆铜地网络,也同样有十字叉,两块地没有连接
我没画过双层板,对接地及接电源不太熟悉

网友:
把这几个孔删掉重新打上,如果还存在此现象检查Unconnected Pins reports,看是否所有地网络都已接到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孔删掉如图所示
还是存在,做了检查也显示没有连接到地网络,但查看这块覆铜区显示的是地属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Unconnected Pins reports结果贴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层板和report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板子还有很多网络线都没接上,地网络也没全部接在一起,所以会显示没有连接的十字标示。注意双面板处理时若器件较多,走线尽量在一面,地网络铺铜连接,注意不要将地堵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处理后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