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软件布DDR地址线等长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2010-03-30):
地址线一般都是通过排阻端接,在走等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1,分段等长,就是电阻前,电阻后分别作等长
2,取长补短,就是电阻前不作等长,全部在电阻后与DDR之间作等长
3,设置Xnet,就是将排阻进行短接,这样排阻前和排阻后就成了同一个网络,就可以设置匹配网络长度规则了

网友:
斑竹jimmy 你真的好牛。  努力啊!

网友:
Xnet怎么设置啊,斑竹能不能说一说?谢谢!

网友:
XNET只有allegro和WG可以设置。
PADS只能模拟这种做法,就像上面已经说了,将排阻进行短接。

网友(2010-06-02):
    版主,介绍下等长的技巧,纯手工绕吗? 有没有做到绝对的等长?

网友:
    版主,介绍下等长的技巧,纯手工绕吗? 有没有做到绝对的等长?
引用 网友A:

    完全等长?如果你有功夫,可以一点一点绕,你有希望的

网友:
    XNET只有allegro和WG可以设置。
    PADS只能模拟这种做法,就像上面已经说了,将排阻进行短接。
引用 网友B:

   pads似乎不能把一根导线cut out,只能整条线删除,这样就不能直接在导线上加电阻了吧

网友:
    JIMMY的办法是不是原理图里把排阻短接起来,PCB也连起来
    绕完后再删除。

网友(2012-06-23):
    应该是的。

网友:
    cse中的part栏目下有个复选框(series一栏)把它勾上之后就会把电阻两端的网络自动组合成一条,如果遇到排阻需要定义一个模型,这样软件才能知道电阻两端的管脚对!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5%C8%B3%A4

网友(2013-02-22):
    無敵感謝大大的用力分享啊.

网友(2013-03-26):
    感谢Jimmy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