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0-03-30):
测试ESD时候,用示波器探头去测试怀疑被干扰的信号线时会不会把示波器打坏呀!因为不太明白不敢尝试,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请指教下

网友:
ESD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释放大量的静电电荷
其特点是能量大,时间短,拥有较宽的频带
一般示波器的带宽(不是采样率)很有可能无法准确捕捉找到真正ESD发生的瞬间情况
所以说很有可能测了效果不明显
至于高带宽的示波器都贵的要死估计也不敢用它测ESD
示波器本身的接口就有防ESD的器件,如果你把探头的GND端接到系统的基准地上,打坏示波器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ESD问题分析影响路径,梳理好泄放路径,问题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