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3-30):
我从allegro导入cadence的Netlist ,我点击"import other",会出现netlist.txt 这个文件不存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1.Orcad Capture,点到*.dsn,Tools>Create netlist>Other>在PCB Footprint输入:
{ PCB Footprint};将{ PCB Footprint} copy 到Part Value;在formatter选:telesis.dll;确定。(生成*.net)
2. 在Allegro中,File>Import>Logic>Other
3. 在import netlist输入或选择 *. net
4. import Other。

网友:
会出现netlist.txt 这个文件不存在

检查路径是否设置正确了。。。

导出网表的时候看是否有error,修正后再重新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