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层的介电材质的选择

楼主(2010-03-30):
如图所示,在allegro 16.2 中找不到ROges的材质

网友:
要是知道相关的参数自己加上去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只能添加层,材质只能在上图中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自己添加不了

网友:
貌似是Setup-material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2011-02-15):
这个你告诉pcb生产厂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