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转PCB时出现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31):
Warning: Duplicate pin name +VO for pin number 4 on Gate D.
Warning: Duplicate pin name -VO for pin number 9 on Gate E.
Warning: Duplicate pin name -VO for pin number 7 on Gate E.
Warning: Duplicate pin name -VO for pin number 6 on Gate E.

网友:
虽然没有用LOGIC ,但看到Duplicate pin name ,我想是你的PIN有重复的名字

楼主:
那你画电路用什么软件?

楼主:
Part Type AC/L has the following gate pins that do not match to the Library part:
 (5 4) (4 5) (9 6) (6 7) (7 8) (8 9).
Non matching Part Type AC/L is used by the following parts:
 AC/L.
Library Part Type AC/N has no decal assigned - not able to check following parts:
AC/N.
Library Part Type FG has no decal assigned - not able to check following parts:
 FG.
Library Part Type PC123-B has no decal assigned - not able to check following parts:
 R18 U3:1.
Library Part Type +VO has no decal assigned - not able to check following parts:
 +VO.
Library Part Type -VO has no decal assigned - not able to check following parts:
 -VO.

网友:
5楼的报告,都没有匹配,我有用的ORCAD,,555,入错行了。

网友:
你的三极管封装有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下高手:电源的端子台为7个PIN,这七个PIN分别配给AC/L,AC/N,FG,+VO(需要2个PIN)-VO(需要2个PIN),如何做到?就这个不会啊?拦路虎来了!!!先谢下!!!

楼主:
7楼的GGMMJJDD,如何知道我的三极管封装不对?

楼主:
还得自己解决啊?????????没有人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