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同一电源在不同页生成了不同电源网络?

楼主(2010-03-31):
orcad16.2, 采用place power方式放置的电源网络,但是在生成网络表时不同页面之间的VCC却加上了不同的后缀,如:VCC_27199414。
我知道ORCAD不同页面间放置网需要用place off-page connector,但是用place power方式放置电源网络也需要添加place off-page connector吗?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仔细检查了一下,原来有两个页面中芯片的电源网络用place net放置的。

网友(2010-09-09):
电源网络如果在两页之间用offpage connector连接的话,就会产生两个网络。
如果用负片连接的话,会产生问题!
假设有一个3.3V的负片,在一页中3.3V用offpage connector连接到VDD,这是3.3V电源网络,有可能就是VDD了。
打过孔连接到负片时,就连接不上了。
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