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大开方式

楼主(2010-03-31):
请问我装了altiumDesignerSummer9Build9.3.1.19182后 原来的pcb文件选择大开方式是怎么选不了dxp啊???请指教。。直接在软件里面打开文件就可以。。。。

网友:
windows文件关联。

楼主:
请问具体咋样弄呢??还有文件后缀是PCB时就可以直接双击打开,如果是Pcbdoc的话就只能先打开软件再在软件里面打开文件??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