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IBIS转DML时候没错误有几十个警告,提示不能创建怎么回事,是模型有问题吗

楼主(2010-04-01):
RUNNING IBISCHK COMMAND: ibischk4 "D:\moxing\sprm345.ibs"
IBISCHK4 V4.0.1
Checking D:\moxing\sprm345.ibs for IBIS 3.2 Compatibility...
WARNING (line  271) - Model BC1850BSHYPDFZ_1P8PD: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271) - Model BC1850BSHYPDFZ_1P8PD: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303) - Pulldown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03) - Pulldown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04) - Pulldown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96) - Pullu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97) - Pullu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98) - Pullu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58) - GND Clam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63) - GND Clam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64) - GND Clam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1118) -
    Model BC1850BSHYPDFZ_PDZ: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1118) -
    Model BC1850BSHYPDFZ_PDZ: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1150) - Pulldown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1150) - Pulldown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1151) - Pulldown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1243) - Pullu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1244) - Pullu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1245) - Pullu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1998) -
    Model BC1850BSHYPUFZ_PU: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1998) -
    Model BC1850BSHYPUFZ_PU: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2020) - Pulldown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025) - Pulldown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031) - Pulldown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111) - Pullu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118) - Pullu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122) - Pullu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743) -
    Model BC1850BSHYPUFZ_PUZ: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2743) -
    Model BC1850BSHYPUFZ_PUZ: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2764) - Pulldown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769) - Pulldown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775) - Pulldown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855) - Pullu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862) - Pullu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2866) - Pullu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524) - Model BC1850CSHYPDFZ_1P8PD: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3524) - Model BC1850CSHYPDFZ_1P8PD: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3556) - Pulldown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556) - Pulldown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557) - Pulldown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649) - Pullu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650) - Pullu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651) - Pullu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811) - GND Clam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817) - GND Clam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3817) - GND Clam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4367) -
    Model BC1850CSHYPDFZ_PDZ: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4367) -
    Model BC1850CSHYPDFZ_PDZ: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4399) - Pulldown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4399) - Pulldown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4400) - Pulldown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4492) - Pullu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4493) - Pullu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4494) - Pullu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245) - Model BT3350BSHYPDFZP18_PD: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5245) - Model BT3350BSHYPDFZP18_PD: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5284) - Pulldown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285) - Pulldown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285) - Pulldown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359) - Pullu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365) - Pullu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380) - Pullu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537) - GND Clam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542) - GND Clam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5542) - GND Clam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6023) - Model BT3350BSHYPDFZP18_Z: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6023) -
    Model BT3350BSHYPDFZP18_Z: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6062) - Pulldown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6063) - Pulldown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6063) - Pulldown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6138) - Pullu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6143) - Pullu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6158) - Pullu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6825) -
    Model IC18SHYPDFZ_1P8PD: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6825) -
    Model IC18SHYPDFZ_1P8PD: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6925) - GND Clam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6930) - GND Clam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6931) - GND Clam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042) -
    Model IC18SHYPDFZ_1P8PDZ: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7042) -
    Model IC18SHYPDFZ_1P8PDZ: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7289) -
    Model IC18SHYPUFZ_1P8PU: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7289) -
    Model IC18SHYPUFZ_1P8PU: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7502) -
    Model IC18SHYPUFZ_1P8PUZ: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7502) -
    Model IC18SHYPUFZ_1P8PUZ: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7748) -
    Model OC1850BSFZ: C_comp min value is not the small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7748) -
    Model OC1850BSFZ: C_comp max value is not the largest value listed
WARNING (line 7765) - Pulldown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770) - Pulldown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776) - Pulldown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856) - Pullu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863) - Pullu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7867) - Pullu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8501) - GND Clamp Typical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8501) - GND Clam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8501) - GND Clamp Max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WARNING (line 8542) - POWER Clamp Minimum data is non-monotonic
Errors  : 0
Warnings: 96
File Passed
END OF IBISCHK COMMAND OUTPUT
READING IBIS FILE D:\moxing\sprm345.ibs
INFO @line 51 --- Completed PackagedDevice DAVINCI_ZWT
INFO @line 232 --- Completed PackagedDevice BC1850BSHYPDFZ
INFO @line 261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BC1850BSHYPDFZ_1P8PD
INFO @line 1108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BC1850BSHYPDFZ_PDZ
INFO @line 1959 --- Completed PackagedDevice BC1850BSHYPUFZ
INFO @line 1988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
INFO @line 2733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Z
INFO @line 3485 --- Completed PackagedDevice BC1850CSHYPDFZ
INFO @line 3514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BC1850CSHYPDFZ_1P8PD
INFO @line 4357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BC1850CSHYPDFZ_PDZ
INFO @line 5205 --- Completed PackagedDevice BT3350BSHYPDFZP18
INFO @line 5235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PD
INFO @line 6013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Z
INFO @line 6794 --- Completed PackagedDevice IC18SHYPDFZ
INFO @line 6820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
INFO @line 7037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Z
INFO @line 7257 --- Completed PackagedDevice IC18SHYPUFZ
INFO @line 7284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
INFO @line 7497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Z
INFO @line 7718 --- Completed PackagedDevice OC1850BSFZ
INFO @line 7740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OC1850BSFZ
INFO @line 8442 --- Completed PackagedDevice IOSCHF18SHY
INFO @line 8458 --- Completed IbisIOCell SPRM345_IOSCHF18SHY
RUNNING DMLCHECK for D:\moxing\sprm345.ibs.dml
WARNING @line 567: SPRM345_BC1850BSHYPDFZ_1P8PD PullU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48V
WARNING @line 466: SPRM345_BC1850BSHYPDFZ_1P8PD PullDown: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6V
WARNING @line 361: SPRM345_BC1850BSHYPDFZ_1P8PD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239: SPRM345_BC1850BSHYPDFZ_1P8PD GroundClam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62V to 1.95V
WARNING @line 239: SPRM345_BC1850BSHYPDFZ_1P8PD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690: SPRM345_BC1850BSHYPDFZ_1P8PD RisingWaveform rise_1 min: Non-monotonic dV = 0.0120151 at time 6.061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690: SPRM345_BC1850BSHYPDFZ_1P8PD RisingWaveform rise_1 typ: Non-monotonic dV = 0.0153993 at time 4.04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690: SPRM345_BC1850BSHYPDFZ_1P8PD RisingWaveform rise_1 max: Non-monotonic dV = 0.0148818 at time 3.03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690: TVCurve should asymptotically approach a final value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1479: SPRM345_BC1850BSHYPDFZ_PDZ PullU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48V
WARNING @line 1378: SPRM345_BC1850BSHYPDFZ_PDZ PullDown: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6V
WARNING @line 1276: SPRM345_BC1850BSHYPDFZ_PDZ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1156: SPRM345_BC1850BSHYPDFZ_PDZ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1602: SPRM345_BC1850BSHYPDFZ_PDZ RisingWaveform rise_1 min: Non-monotonic dV = 0.0120194 at time 6.061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1602: SPRM345_BC1850BSHYPDFZ_PDZ RisingWaveform rise_1 typ: Non-monotonic dV = 0.0154121 at time 4.04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1602: SPRM345_BC1850BSHYPDFZ_PDZ RisingWaveform rise_1 max: Non-monotonic dV = 0.0148861 at time 3.03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1602: TVCurve should asymptotically approach a final value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1043: TVCurve should asymptotically approach a final value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2326: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 PullU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48V
WARNING @line 2225: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 PullDown: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6V
WARNING @line 2123: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2002: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2449: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 RisingWaveform rise_1 min: Non-monotonic dV = 0.0082262 at time 6.061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2449: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 RisingWaveform rise_1 max: Non-monotonic dV = 0.0175137 at time 3.03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1922: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 FallingWaveform fall_2 max: Non-monotonic dV = 0.0182 at time 3.03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3139: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Z PullU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48V
WARNING @line 3038: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Z PullDown: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6V
WARNING @line 2936: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Z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2816: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Z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3262: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Z RisingWaveform rise_1 min: Non-monotonic dV = 0.00894443 at time 6.061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3262: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Z RisingWaveform rise_1 max: Non-monotonic dV = 0.0188834 at time 3.03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2736: SPRM345_BC1850BSHYPUFZ_PUZ FallingWaveform fall_2 max: Non-monotonic dV = 0.0182 at time 3.03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4021: SPRM345_BC1850CSHYPDFZ_1P8PD PullU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48V
WARNING @line 3920: SPRM345_BC1850CSHYPDFZ_1P8PD PullDown: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6V
WARNING @line 3815: SPRM345_BC1850CSHYPDFZ_1P8PD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3693: SPRM345_BC1850CSHYPDFZ_1P8PD GroundClam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62V to 1.95V
WARNING @line 3693: SPRM345_BC1850CSHYPDFZ_1P8PD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4144: SPRM345_BC1850CSHYPDFZ_1P8PD RisingWaveform rise_1 min: Non-monotonic dV = 0.0121709 at time 6.061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4144: SPRM345_BC1850CSHYPDFZ_1P8PD RisingWaveform rise_1 typ: Non-monotonic dV = 0.0138916 at time 4.242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4144: SPRM345_BC1850CSHYPDFZ_1P8PD RisingWaveform rise_1 max: Non-monotonic dV = 0.0158505 at time 3.636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4144: TVCurve should asymptotically approach a final value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4929: SPRM345_BC1850CSHYPDFZ_PDZ PullU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48V
WARNING @line 4828: SPRM345_BC1850CSHYPDFZ_PDZ PullDown: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6V
WARNING @line 4726: SPRM345_BC1850CSHYPDFZ_PDZ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4606: SPRM345_BC1850CSHYPDFZ_PDZ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5052: SPRM345_BC1850CSHYPDFZ_PDZ RisingWaveform rise_1 min: Non-monotonic dV = 0.0121744 at time 6.061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5052: SPRM345_BC1850CSHYPDFZ_PDZ RisingWaveform rise_1 typ: Non-monotonic dV = 0.0139082 at time 4.242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5052: SPRM345_BC1850CSHYPDFZ_PDZ RisingWaveform rise_1 max: Non-monotonic dV = 0.0158861 at time 3.636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5052: TVCurve should asymptotically approach a final value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5824: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PD PullU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3.3V to 6.6V
WARNING @line 5723: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PD PullDown: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3.3V to 6.6V
WARNING @line 5642: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PD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5516: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PD GroundClam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3V to 3.6V
WARNING @line 5516: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PD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5290: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PD FallingWaveform fall_1 typ: Non-monotonic dV = 1.7445 at time 1.57576e-008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5403: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PD FallingWaveform fall_2 typ: Non-monotonic dV = 1.7437 at time 2e-008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5403: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PD FallingWaveform fall_2 max: Non-monotonic dV = 2.1393 at time 2e-008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5403: TVCurve should asymptotically approach a final value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6667: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Z PullU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3.3V to 6.6V
WARNING @line 6566: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Z PullDown: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3.3V to 6.6V
WARNING @line 6488: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Z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6364: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Z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6138: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Z FallingWaveform fall_1 typ: Non-monotonic dV = 1.7482 at time 1.57576e-008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6251: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Z FallingWaveform fall_2 typ: Non-monotonic dV = 1.7432 at time 2e-008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6251: SPRM345_BT3350BSHYPDFZP18_Z FallingWaveform fall_2 max: Non-monotonic dV = 2.1386 at time 2e-008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6251: TVCurve should asymptotically approach a final value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7092: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 PowerClamp: Overall minimum area exceeds overall typical area
WARNING @line 7092: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6972: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 GroundClam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62V to 1.95V
WARNING @line 6972: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 GroundClamp: Overall typical area exceeds overall maximum area
WARNING @line 6972: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 GroundClamp: Overall minimum area exceeds overall typical area
WARNING @line 6972: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7325: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Z PowerClamp: Overall typical area exceeds overall maximum area
WARNING @line 7325: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Z PowerClamp: Overall minimum area exceeds overall typical area
WARNING @line 7325: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Z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7207: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Z GroundClamp: Overall typical area exceeds overall maximum area
WARNING @line 7207: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Z GroundClamp: Overall minimum area exceeds overall typical area
WARNING @line 7207: SPRM345_IC18SHYPDFZ_1P8PDZ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7556: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 PowerClamp: Overall minimum area exceeds overall typical area
WARNING @line 7556: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7437: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 GroundClamp: Overall typical area exceeds overall maximum area
WARNING @line 7437: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 GroundClamp: Overall minimum area exceeds overall typical area
WARNING @line 7437: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7786: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Z PowerClamp: Overall typical area exceeds overall maximum area
WARNING @line 7786: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Z PowerClamp: Overall minimum area exceeds overall typical area
WARNING @line 7786: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Z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7668: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Z GroundClamp: Overall typical area exceeds overall maximum area
WARNING @line 7668: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Z GroundClamp: Overall minimum area exceeds overall typical area
WARNING @line 7668: SPRM345_IC18SHYPUFZ_1P8PUZ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7958: SPRM345_IOSCHF18SHY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7898: SPRM345_IOSCHF18SHY GroundClam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0V to 1.8V
WARNING @line 7898: SPRM345_IOSCHF18SHY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8460: SPRM345_OC1850BSFZ PullUp: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48V
WARNING @line 8359: SPRM345_OC1850BSFZ PullDown: non-monotonic region(s) in the range of -1.8V to 3.6V
WARNING @line 8257: SPRM345_OC1850BSFZ Power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8147: SPRM345_OC1850BSFZ GroundClamp: Slope at end is not flat - point added
WARNING @line 8583: SPRM345_OC1850BSFZ RisingWaveform rise_1 min: Non-monotonic dV = 0.0096412 at time 4.545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8583: SPRM345_OC1850BSFZ RisingWaveform rise_1 typ: Non-monotonic dV = 0.0155995 at time 3.03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WARNING @line 8583: SPRM345_OC1850BSFZ RisingWaveform rise_1 max: Non-monotonic dV = 0.0117303 at time 3.03e-010 exceeds 1% of voltage span
Output saved as D:\moxing\sprm345.ibs.dml

楼主:
期待高手指导下!感激!坐等

网友:
Errors  : 0
Warnings: 96
File Passed

没有Error问题应该不大,有Warning没关系。。。

不太懂这方面的东西,但据说在网上找的模型有warning也没事儿,没error就可以。。。你说的不能创建是怎么个状况?

楼主:
谢谢了哈!查了查资料后晓得几乎好多厂商的IBIS都有警告,问题解决了!在高手知道下终于提取了差分网络!还要加油多看看资料入入门

网友(2012-07-21):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哈!查了查资料后晓得几乎好多厂商的IBIS都有警告,问题解决了!在高手知道下终于提取了差分网络!还要加 ...

如何解决的?给我们这些还没有解决的提个醒呗!